楼主(2009-10-23):
房子装修,走暗线,电线可以不穿管直接埋在地下吗?

网友A:
不行啊,很危险的!!!

网友B:
暗线一般都穿管,除安全因数外,还应考虑以后的维修(即电线的更换)。

网友C:
我们这 装修一般不穿管 用(护套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不可以,这样用的话今后根本就无法维修

网友E:
不成。装修后出问题无法维修,穿线管,日后可以换线,还有安全,出现流电你就不好搞,一条4分线管才3点8元,不是用很多钱,最好是用标准的软线,不要用硬线,否则你拉不出来。你最好用4分弹簧来弯线管成90度和不同的角度,不要用直角。弹簧去五今店就有买8元一条。
我是做装修的

网友F:
绝对不可以。

网友G:
最好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便于日后的维护

网友H:
一定要穿阻然管并按规范要求敷设,不要弯死弯,以后才可能修。
不要用软塑料管,有问题时线还是拽不出来,无法处理。

网友I:
用护套线没问题,但走线不可乱拉不然装修后出问题

网友J:
必须按照标准来施工,以确保安全。

网友K:
肯定是要穿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成。装修后出问题无法维修,穿线管,日后可以换线,还有安全,出现流电你就不好搞,一条4分线管才3点8元,不是用很多钱,最好是用标准的软线,不要用硬线,否则你拉不出来。你最好用4分弹簧来弯线管成90度和不同的角度,不要用直角。弹簧去五今店就有买8元一条。
我是做装修的

你的回答很专业呀

网友L:
从安全和维护上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成。装修后出问题无法维修,穿线管,日后可以换线,还有安全,出现流电你就不好搞,一条4分线管才3点8元,不是用很多钱,最好是用标准的软线,不要用硬线,否则你拉不出来。你最好用4分弹簧来弯线管成90度和不同的角度,不要用直角。弹簧去五今店就有买8元一条。
 我是做装修的

你的回答很专业呀

人家都说了自己是做装修的,回答也是完全对呀

网友N:
要穿才行

网友O:
呵呵,不穿管,一但出问题,什么办,重新在外面走线,管子没要多少钱啊

网友P:
用(护套线

网友Q:
俺爹的房子返修时俺给他用的护套线直埋,装了漏保

快10年了,没问题

网友R:
我是做物业的,不穿管的线(就是白色2.5的护套线)很容易在震动,腐蚀(水泥有腐蚀性),潮湿的作用下短路跳闸,判断和更换的时候只能把地面一点一点的凿开。。。。
如果你不打算自己住可以不用穿管。

网友S:
不可以呀,那是不规范的,要长远打算呀

网友C:
楼上有这么多回答的。 请问平房或楼房 装修(肯定线路已经敷设好了只是改变插座或开关位置)你们都是用穿管敷设吗???干过电工的都会有些小活帮朋友拉拉电请问你们都是穿管敷设吗???俺也知道需要穿管敷设 ,但是很少穿管敷设,我自己的理解小的工程用护套线应该可以,毕竟护套线双层保护。原因只是装修换位置不是搞建筑工程。请问楼上的各位师傅们 你们给朋友或亲戚改一下插座位置或改变一下开关位置 都用穿管敷设吗,你们哪的平房都用穿管敷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这么多回答的。 请问平房或楼房 装修(肯定线路已经敷设好了只是改变插座或开关位置)你们都是用穿管敷设吗???干过电工的都会有些小活帮朋友拉拉电请问你们都是穿管敷设吗???俺也知道需要穿管敷设 ,但是很少穿管敷设,我自己的理解小的工程用护套线应该可以,毕竟护套线双层保护。原因只是装修换位置不是搞建筑工程。请问楼上的各位师傅们 你们给朋友或亲戚改一下插座位置或改变一下开关位置 都用穿管敷设吗,你们哪的平房都用穿管敷设吗?????????????、

小工程可以要求不那么高的

网友T:
不管什么工程都应当规范才行。一旦有问题就后悔莫及。

楼主:
规范是需要投资的,所以每项工程要算一下性价比

网友R:
移动开关可以布明线,如果开线槽。。。。你既然已经开线槽啦,就一定要顺便埋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