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有一根十米长的三芯电揽,其中有一根有断开,怎么找出断点的确切位置?请各位给出出主意!

网友A:
x光成不成

网友B:
感应测电笔

网友C:
你可以做一个探头,利用感应电流的原理来找

网友D:
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200mV档测量。
方法是把断裂的哪根线接通220V市电,数字万用表黑表笔用手捏住,另一个表笔沿着电缆外皮从通电的那一端向另一端滑动,万用表应该有50mV左右的电压,直到电压突然变小(很明显的)就是断点!!

网友E:
如安装在不好查找的位置有专业查找的仪器,省事就用感应测电笔

网友F:
先从外观检查,一般都是受到外伤才会出现断线的,有破损或外伤的地方就是最可能的断点。

网友G:
还是用感应试电笔比较简单。

网友H:
感应试电笔是啥原理

网友I:
4楼和7楼的方法都可行,不过要提醒你的是既然己经有一个断点了也就说明要有更多的可能将要断的点了,不行就换吧,不然更误事。

网友J:
感应试电笔,3芯线每根逐一通电,用感应试电笔顺电线表皮试之。有异常者即为断点

网友K:
4楼的方法很好呀

网友L:
用收音机也可查出来

网友M:
fluke的感应测电笔能测出来我用过,笔到了那就会有反应,当然,是微弱的反应,但我觉得福禄克lv2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