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脉冲频率

楼主(2009-10-23):
请问各位:指令脉冲频率是指PLC输出的指令脉冲吗??输入脉冲频率是指编码器的输入变频器的吗?脉冲倍频系数,分频系数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

网友A:
1.指令脉冲频率是指PLC输出的指令脉冲吗?
不好说,PLC输出指令一般都会有一个速度和个数的指令,例如三菱 PLSY K1000 K2000 Y0
意思就是对YO输出一个速度为1000HZ ,个数为2000的脉冲。
2.输入脉冲频率是指编码器的输入变频器的吗?
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你这么问,看不懂。
3.脉冲倍频系数,分频系数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