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光电开关接线并接通电源之后,正常控制刀的使用,但是当有物体挡住的时候,刀却没有停止。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接线的问题。开关出来一共有五股线,电源两根,常开常闭一共三根(包括公共端),但是电源并没有标明正负极。要是随便更换电源接线是不是会引起开关烧毁?因为我想把常开常闭换一下看一下效果。
希望有经验的人士能够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接线图什么样呀

网友B:
棕色接DC24  蓝色接0V

楼主:
没有接线图,我那里也是只看见开关上面的接线图,一共两部分,电源两根线一部分,但是没有标正负极,常开常闭及公共端一部分

楼主:
不分正负极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现在看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棕色接DC24  蓝色接0V
不用区分正负极吗?

网友A:
电源肯定分正负极了

网友C:
你的是什么光电开关啊欧姆龙的
具体型号 工作方式 常用的很多是交直流都可以 AC24 -250V DC12 -250V 工作方式有漫反射的 镜面的 还有 一个发射一个接受的    接线很多是五线的
蓝色和紫色 接电源 还有黑 白 灰 白的是公共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型号 工作方式 常用的很多是交直流都可以 AC24 -250V DC12 -250V 工作方式有漫反射的 镜面的 还有 一个发射一个接受的    接线很多是五线的
蓝色和紫色 接电源 还有黑 白 灰 白的是公共点吧
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没图就不要接,免的烧坏掉

网友E:
呵呵;DC24V的电源当然分正负;
不过接反了不工作,一般不会烧;

网友F:
不会的烧的,怎么接都可以,只是接错了不能正常工作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型号 工作方式 常用的很多是交直流都可以 AC24 -250V DC12 -250V 工作方式有漫反射的 镜面的 还有 一个发射一个接受的    接线很多是五线的
 蓝色和紫色 接电源 还有黑 白 灰 白的是公共点吧
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
你按照正负接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是欧姆龙的吗?要是是欧姆龙的话 棕色接DC24  蓝色接0V

网友E:
呵呵;知道是那两根电源线。大不了接了不行反过来接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过了,要是接错的话不会烧,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了,另外五根线的解法是,棕色为正极,蓝色为负极,常开常闭自己选择,我接的时候因为连接端子是三股的,所以把公共端子部分与负极合并了。希望对不熟悉的朋友有所帮助。另附一张外部接线图给大家。

网友I:
要是670或671 、672等开关就是自己焊线了,引脚宽的那个一个接+24V 然后数第二个悬空,第三个接输出,第四个接0V.
一般接近开关,棕色接+24V ,蓝色接0V ,黑色输出。
但是不管哪种型号和和生产厂商的接近开关,棕色都是接+24V ,蓝色接0V。
二根线的也同样是棕色接+24V ,蓝色接0V.

网友J:
找一份元件的说明书看看,一般在上面都有接线说明的。

网友K:
光电开关接线时当然要分正负了,你可以看光电开关接线图就明白了。但是接线时它还分原型和漏型,选PLC时要注意哦!

网友L:
有表打一下嘛,电源肯定是有+_的,打一下,一下子就知道 了

网友M:
看下说明书,没有说明书就试一下,一般如果只是电源接反了,不会少开关的。

网友N:
接近开关上应该有,什么颜色的线接什么地方,你看看吧,我原来用的欧姆龙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