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变频器i控制电机   :电机是10KW 50HZ , 假如80HZ的话 电机功率是提高还是降低?耗电量会是怎样??转矩会是怎样?要是一台普通异步电动机 频率是50HZ  要是加到100HZ长期运转会不会损坏电机,电机会不会发热厉害?刚接触变频请师傅们指教 谢谢

网友A:
变频电机50赫兹的我改到80没有问题
长期运转是什么概念 24小时全天制吗 我没有试过  我改的是行车行走电机 不会很长时间
你的负载性质是什么样的 制动时一定要变频器外接电阻 至于用电量没有注意

网友B:
长时间高速运行,就怕电机的轴承受不了,如果在高速情况下,负载和在50Hz负载差不多,那电机不会严重发热的
耗电,这个到是没有注意到

网友C:
呵呵;你想你要分清变频器的恒转矩区间及恒功率区间;
假如你设定电机的额定频率也是50HZ,那么50HZ以上功率是不变的,但转矩会变小;
至于能否运行到100HZ,要看你的电机,包括轴承、动平衡性能等都有关;

网友D:
10kW交流电机能满足100Hz连续运行,可以采用ABB的调频电机或者制造商承诺的技术指标。这个没有问题。变频器运行在50Hz以上时,功率可以保持不衰减,但转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保持恒功率特性。

网友C:
台湾一些变频电机也可以达到100HZ,不过定购时注明是连续运行还是短时运行;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大侠指导。我只想知道三相鼠笼型异步电动机 (最普通的)最高用变频器可以达到多少频率长时间运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大侠指导。我只想知道三相鼠笼型异步电动机 (最普通的)最高用变频器可以达到多少频率长时间运转???
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意思。并不是普通电机不能工作在100Hz。理论上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都能达到这个指标。但实际上要运行到100Hz,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

1。电机在100Hz时的旋转轴动平衡要符合要求,否则电机就会因为旋转轴机械的不平衡而把电机甩散了。电机在高速的时候,离心力是要计算的。普通电机在设计和制造的时候,考虑的运行条件是50Hz,而不是100Hz。所以对你的运行条件没有任何保证;这里强调高速运行既要保证动平衡还有保证机械强度。而一般,机械强度都可以保证,而动平衡基本没有保证,因为出厂的时候,都是按照50Hz运行条件做的动平衡;

2.电机的绝缘必须要F级以上,普通电机不考虑变频器的工作条件,所以绝缘等级不会做的那么高,所以,如果普通电机的绝缘等级符合变频器运行条件的话,就没有问题。反之危险。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高次谐波可以对绝缘强度不够的电机造成致命的威胁;

3.电机冷却必须是他冷,采用强迫冷却方式。这个倒是可以做到,在外部加强冷的风扇即可。

综上,不论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只要符合上述的条件,就可以运行在100Hz且连续运行。对于4极电机,运行100Hz,轴承不是主要问题,几乎所有的轴承都可以满足这种运行条件。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指导。现在已经明白

网友E:
超过50HZ,就是恒功率运转了,当然转矩要变小了

网友E:
普通电机100HZ 运转,首先轴承就受不了呀

网友F:
功率可以保持不衰减,但转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保持恒功率特性。电机在80Hz时的旋转轴动平衡要符合要求.

网友G(2009-12-12):
变频器有恒功率控制方式,恒转矩控制方式,超过工频普通电机会有影响,变频电机会好些

网友D:
如上图示,每台电机都会有一条这样的外特性负载曲线,变频器的控制就是要精确的建立并绘制这个模型,实现其恒转矩或恒功率的控制。

也就是说针对一台电机它自身即具备这样的恒转矩和恒功率特性的能力。变频器通过自己的算法,精确的去描绘他。这个算法,需要矢量控制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