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4):
我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把它和电脑用数据线连接好后,点击通讯测试,编程软件就会自动关闭了,再打开时就会出现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的对话框,我用的是安装版的系统,编程软件是7.0版本的,请高手们帮帮忙,我是个新手!

网友A:
有没安装运行环境软件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把系统重装一次,再安装软件应当可以解决;

网友D(2011-09-11):
你用的是USB转串口的数据线吧,如果用这种的话,在数据传送没有结束和没有关闭软件的情况下,你把线缆拔掉的话,就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E(2013-11-22):
先安装GX Developer\EnvMEL里的环境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