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4):
我公司一台罗茨风机控制柜使用的断电延时继电器ST3PF/AC220V,时间3分钟。在通电时间短的情况下断电,时间继电器就会失效(没有动作)。据控制柜厂家售后说,此种继电器在通电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内部不能完成充电过程,继电器就会被锁死。请问真的是这样吗?是否有最小通电时间之说?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网友B:
对,充电时间太短的话,电池电量不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换一个电子式的,控制精确

网友D:
是这样的,通电瞬间就断了,就这样不能延时

网友E:
是这样的

网友F:
是这种工作工作原理

网友G:
你可以选用通电延时的KT

反着用就行了

还可以KT的取电在你断电的控制部分前面

不要告诉我你不会啊

网友H:
空气延时头不是很好吗?
有不占位置,吸合延时和释放延时两种型号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