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4):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为齿轮泵,连接在一体安装,驱动管道流体流动。
当在38Hz——42Hz范围内变频运行时,电机(也有可能是泵)发出一种很尖锐的“类似哨音”的可怕的啸叫声,让人无法接受。但当在其他频率段运行时,电机发出常听到的“吱吱”声(声音稍微嫌大),但基本能接受。
对电机与泵不了解,有疑问:
1.这个声音是电机发出的还是泵发出的,怎么样判断?应该是不正常吧!(啸叫严重时连续运转有5min,摸电机外壳发热不明显)
2.是电机质量问题还是泵质量问题?抑或是两者连接装配问题?(电机立式安装在设备上,2.2KW,运转时明显看到电机轴有摆动,不是同轴旋转)

网友A:
是电机发出的电磁噪声,是正常现象。

网友B:
是电机发出的电磁噪声,配用变频电机要好一些

网友C:
判断是电机的电噪声还是机械噪声,很简单的办法,把电机运行超过38Hz,然后断电,让电机降速观察是否还会出现这种啸叫声,如果还有,说明与电磁噪声无关,只与机械有关。反之亦然。

网友D:
载坡频率掉高一点

网友E:
将载波频率调高了,噪音会小一些

网友F:
噪音
调高载波,也可用波段屏蔽,把38-42hz屏蔽了

网友G(2009-12-08):
引用 网友C:
判断是电机的电噪声还是机械噪声,很简单的办法,把电机运行超过38Hz,然后断电,让电机降速观察是否还会出现这种啸叫声,如果还有,说明与电磁噪声无关,只与机械有关。反之亦然。

支持
泊头金盾泵业机械有限公司
http://www.8319005.com

网友H:
加变频器是要好点,变频器中有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