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0-24):
我有两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向大家请教一下啊!

  1.步进电动机进给驱动系统不启动的故障原因有哪些?

  2.交流伺服电动机进给驱动系统部启动的故障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干扰,电流过大。接线错误等

网友B(2009-12-13):
也有可能是控制的方法不对,比如步进电机的,就是你给的脉冲不符合该驱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