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4):
请教一下同行断路器是不是过载跳闸几次后断路器就不好了还是本身质量的问题啊

网友A:
断路器分框架式和塑壳式断路器。断路器有智能型和普通型。智能型跳闸一般没什么影响。普通型跳的次数多后需要调整。普通型如果出厂时没有调准是有可能的。

网友B:
质量好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C:
可以分断很多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