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SEGD和SEGL指令

楼主(2009-10-24):
本人做课题设计遇到点问题,就是SEGD和SEGL指令的使用,我使用GX-DEVELOPER8仿真的,请看图
1.使用SEGD指令时,触发后为什么k2y010下面显示仍是0
2.使用SEGL指令时,触发后y020下面的OFF是什么意思
3.怎么使用SEGL显示一组2位数码管
我的想法是利用SEGL做个30秒倒计时,我哪里出错了,望指点,谢谢了

网友A:
D1中存的数据是什么?它的低4位,译完后,传给K2Y10.
Y20没接通
看FX2N手册263页

楼主:
D1中的是1,不是直接SEGD D1 K2Y10就可以显示1了吗?y10没接通什么意思?y10~17不是接数码管的a~g吗?

楼主:
还有FX2N手册好像一共只有100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FX2N手册好像一共只有100页
你这个100页的是使用手册
还有一本是编程手册

网友C(2009-12-08):
我也碰见同样的问题,Y0-Y7在监控的时候看不见输出,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D(2012-05-26):
我做了一个30秒倒计时程序,你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