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4):
公司现在有一款监控产品,用了一个HMI+串口控制研华ADAM输入输出模块进行数据监控方案,但数据测量的速度受串口通讯的影响总是很慢,请问各位,在众厂家的HMI产品,是否存在这样的产品,即HMI设备本身就有IO测量端子,或者可扩展IO测量板卡之类的?

多谢!!

网友A:
呵呵;本的带有PLC的功能;

楼主:
不知道你的带PLC的HMI是否能够满足我的功能,用产品资料吗?

网友B: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PLC和HMI一体机?
信捷MP3-18有一款。

网友C:
http://www.proface.com.cn/product/logi.htm

看看这个网站吧。

这个LT系列的产品应该是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proface.com.cn/product/logi.htm

看看这个网站吧。

这个LT系列的产品应该是满足你的要求的。
谢谢你的回答,LT系列的产品我看了一下,只是带DIO,我现在的需求是 HMI带3个DI,3个DO,2个AI,1个AO。请教各位,还有哪家的HMI产品带AIO和DIO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proface.com.cn/product/logi.htm

看看这个网站吧。

这个LT系列的产品应该是满足你的要求的。
谢谢你的回答,LT系列的产品我看了一下,只是带DIO,我现在的需求是HMI带3个DI,3个DO,2个AI,1个AO。请教各位,还有哪家的HMI产品带AIO和DIO吗?
你可以选择:
LT3201A (12入6出)               <本机>
EXM-AMM3HT(2路AD/1路DA)   <扩展模块>

网友D:
如果不怕贵,可以使用工控机加组态软件加板卡,绝对能满足你 的要求。像你这种I/O点数少的,组态软家也不贵。

网友E(2010-01-05):
来看看这个公司的网站吧www.qxlcd.com,应该有你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