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D-100流量计

楼主(2009-10-24):
流量计的信号显示低,是与流过的介质有关系吗?

网友A:
流量计的信号显示低?是信号显示的比实际数值低吗?

楼主:
tsd-100
是信号传输质量在12--22之间,系统报错为h.传感器清洗后还是和原来一样。

楼主:
超声波的探头必须是面对面,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是电压式还是电流式检测的啊.你可以清洗检测点表面的,一定要注意不要损坏它哦

楼主:
是电流式检测,这是不是和检测点表面是否干净有关?

网友A:
安装超声波流量计时,安装探头的区域必须清洁干净,最好能打光去污

楼主(2012-05-22):
有些物质不好清除,打磨不光滑对传输质量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