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电流

楼主(2009-10-24):
请问各位师傅,多少平方的导线能通过多少安电流有计算公式吗?谢谢啦。

网友A:
可以估算啊导线截面的估算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型号、敷设方法以及环境温度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各种导线的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口诀是: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这几句口诀反映的是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
倍数关系。
根据口诀,我国常用导线标称截面(平方毫米)与倍数关系排列如下:
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
五倍 四倍 三倍 二倍半 二倍
例如,
对于环境温度不大于25℃时的铝芯绝缘线的载流量为:截面为6平方毫米时,载流量为30安;截面为150平方毫米时,载流量为300安。
     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再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再打九折。例如截面为10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在穿管并且高温条件下,载流量为10×5×0.8×0.9=36安。
    若是裸线,则载流量加大一半。例如截面为16平方毫米的裸铝线在高温条件下的载流量为:
16×4×1.5×0.9=86.4安。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例如截面为 35平方毫米的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的载流量为:按升级为50平方毫米裸铝线即得50×3×1.5=225安。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接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第一句口诀中的有关倍数计算。比如 35平方毫米高压铠装铝芯电缆埋地敷设的载流量为35×3=105安。
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截面,通常选为相线截面的 1/2左右。当然也不得小于按机械强度要求所允许的最小截面。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楼主:
因为我刚学不久,不太了解,但我见有些老师傅可以计算出来,请问有其它办法吗?,谢了。

楼主:
谢谢2楼的师傅指教,你说得很详细,在下看了后深有体会,谢了。

网友B:
好像没有固定公式吧,3楼的说得就很对呀,但还要看具体怎么使用和使用场合

网友C:
基本知识,电工安全培训都讲,好好看看书。

网友D: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一、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关键点>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如:2.5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4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4×8A/mm2=32A

二、计算铜导线截面积利用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5~8A/mm2,计算出所选取铜导线截面积S的上下范围: S=< I /(5~8)>=0.125 I ~0.2 I(mm2) S-----铜导线截面积(mm2) I-----负载电流(A)

三、功率计算一般负载(也可以成为用电器,如点灯、冰箱等等)分为两种,一种式电阻性负载,一种是电感性负载。对于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P=UI 对于日光灯负载的计算公式:P=UIcosф,其中日光灯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 不同电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同,统一计算家庭用电器时可以将功率因数cosф取0.8。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所有用电器加上总功率为6000瓦,则最大电流是 I=P/Ucosф=6000/220*0.8=34(A) 但是,一般情况下,家里的电器不可能同时使用,所以加上一个公用系数,公用系数一般0.5。所以,上面的计算应该改写成 I=P*公用系数/Ucosф=6000*0.5/220*0.8=17(A)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总的电流值为17A。则总闸空气开关不能使用16A,应该用大于17A的

网友E:
楼上说得很清楚,如果是电力供电网的线路就不一样了,得考虑线路运行的经济性,记得是线径×0.9-1.2的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