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急停程序求教

楼主(2009-10-24):
A点(起点)到B(终点)点 , 我用的是set和rst指令 使小车从a点到b点 在由b点到a点    但是我想急停的时候  想停在中间

任何一个位置 要怎么写程序啊???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是初学者,帮不上你呀

网友B:
你的想法可能不对,急停应该是你按下后可以立即停机,不能说在走一段在停,你还是把你要达到的控制在说一下吧

网友C:
呵呵;你只要记住停后启动往哪个方向就行了;用掉电保持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D:
用特殊继电器M8034。

楼主:
ok
我重新弄了下这个问题 刚提出的 麻烦去看下

网友E:
先理一下你的思路1.A到B,B到A,用什么指令或方法比较多。2.急停 后你断电,小车然就停了,主要是你再上电时小车的动作。

网友F:
急停是立即停止的意思啊,任何时候,你按急停,机器都会立马停止,要是等小车跑到一个边再停,那就完全没意义了。楼主说的急停,是不是普通的工作暂停按钮啊?

网友C:
呵呵;只需要记住停前是向哪个方向走的就行了;

网友G:
每次停下时一定要在A----B 的中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