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4):
单向可控硅反相并联后,触发线路与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线路是不是一样?单向可控硅反相并联有两根控制线,能否并在一起?

网友A:
单相可控硅反相并联后,触发电路与双向可控硅不一样.如果将两根控制线(两个栅极)并在一起,则两只可硅形成直通,失去移相调压作用,如用一只交流开关了.单向可控硅并联电路,应有两个触发回路.而双向可控硅则只有一个触发回路.双向可控硅虽然在原理分析上等效于两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但实际电路结构与两只单向可控硅并不相同.
单向可控硅输出的是直流可调电压,双向可控硅输出的为交流可调电压.
二者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区别,兹不详叙.

网友B(2009-12-14):
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