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4):
所谓的“变频空调”是与传统的“定频空调”相比较而产生的概念。众所周知,我国的电网电压为220伏、50赫兹,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空调称之为“定频空调”。由于供电频率不能改变,传统的定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依靠其不断地“开、停”压缩机来调整室内温度,其一开一停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而与之相比,“变频空调”变频器改变压缩机供电频率,调节压缩机转速。依靠压缩机转速的快慢达到控制室温的目的,室温波动小、电能消耗少,其舒适度大大提高。而运用变频控制技术的变频空调,可根据环境温度自动选择制热、制冷和除湿运转方式,使居室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并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下以较小的温差波动,实现了快速、节能和舒适控温效果。

供电频率高,压缩机转速快,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大;而当供电频率较低时,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小。这就是所谓“定频”的原理。变频空调的核心是它的变频器,变频器是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一种高新技术,它通过对电流的转换来实现电动机运转频率的自动调节,把50Hz的固定电网频率改为30至130Hz的变化频率,使空调完成了一个新革命。同时,还使电源电压范围达到142V至270V,彻底解决了由于电网电压的不稳定而造成空调器不能正常工作的难题。变频空调每次开始使用时,通常是让空调以最大功率、最大风量进行制热或制冷,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由于变频空调通过提高压缩机工作频率的方式,增大了在低温时的制热能力,最大制热量可达到同品牌、同级别空调器的1.5倍,低温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制热效果。此外,一般的分体机只有四档风速可供调节,而变频空调器的室内风机自动运行时,转速会随压缩机的工作频率在12档风速范围内变化,由于风机的转速与空调器的能力配合较为合理,实现了低噪音的宁静运行。 当空调高功率运转,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后,压缩机便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运转,仅以所需的功率维持设定的温度。这样不但温度稳定,还避免了压缩机频繁地开开停停所造成的对寿命的衰减,而且耗电量大大下降,实现了高效节能。

“变频空调”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启动时电压较小,可在低电压和低温度条件下启动,这对于某些地区由于电压不稳定或冬天室内温度较低而空调难以启动的情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由于实现了压缩机的无级变速,它也可以适应更大面积的制冷制热需求。不过,“变频空调”的价位通常较“定频空调”高出千元左右,所以,在选购“变频空调”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直流变频节能48%是以偏概全

中国制冷学会的专家指出,直流电的两个电极的极性是固定不变的,电流只有一个流向,不会发生交变,根本无频率可言,谈何变频?目前市场上宣传的所谓“直流变频空调”实际上是直流调速空调,它所采用的直流调速技术要远远优于调频技术。但营销人员为了充分利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式,便不假思索地给它套上了原有的变频帽子,于是闹出了笑话。

据介绍,直流调速只经过一次电压转换,所以能源损耗比调频调速要小。另外,由于这种直流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的,又省却了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消耗,所以,它从电网电源到电动机这一段的电效率要比调频调速方式高,节省了一定的能量。但个别厂商却把这点内部调节系统的节能夸大为整机的节能,于是就有了节能48%的说法。专家表示,节不节能主要取决于制冷系统的设计与配置,视其系统制冷系数的大小而定。不难看出,将恒速空调机改进成调速空调机主要是为了改善其自动调节的方式,以提高机器的品质,而不是以节能为目标。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调速只不过是改善空调机运行品质的一个基础,而真正的改善还有赖于制冷系统的匹配。调节系统制冷量的关键部件是节流减压元件,如果不将其从恒阻尼的毛细管改成与调速范围相适应的、可调阻尼的电子减压阀
(膨胀阀),那么,这种调速空调机就没有多大意义,甚至还要多余消耗内部转换所需的电能。现今空调的效能比一般在2.6—2.9之间,极少有超出3.0的。因此,节能48%的宣传是不确切的。

二、“工薪变频”不是降价而是降低了成本

“工薪变频”空调价格比大多数“变频”空调的价格低千元左右,主要是降低了成本。首先,现在变频空调基本上都是双转子的,而且大多数用的是进口压缩机,而“工薪变频”用的是上海日立单转子压缩机,这个差价大概是几百块钱。其次,节流装置分为两种,一种是膨胀阀,另一种是毛细管。一般定频空调都用毛细管,变频空调采用膨胀阀。“工薪变频”用的是毛细管的,毛细管成本十几块钱,而膨胀阀则需一两百块钱。三是变频器,一般变频机都用进口的,“工薪变频”用的是国产的。这一点上,除了成本上的差别,变频范围上也存在宽窄之分。四是 “工薪变频”是单冷变频机,冬天不使用,常用的四通阀变成了直通的,一个四通阀也是上百元,这几项加起来,估计在成本上降低了800元左右。

三、不要以最大制冷量作为选购的标准

变频空调与普通空调在选择上是有差异的。在选购时,应根据房间的面积来确定变频空调的功率大小,而不是以最大制冷量作为其选购的标准。因为变频空调不是长时间工作在最大制冷状况下的,其最大制冷量是限于在特定面积的房间里短时间可以达到的制冷量,而且务必要避免在超面积的情况下使用。专家建议,消费者可按(145—175)W平方米计算选购变频空调。

网友A:
呵呵,科普知识

网友B:
以后用得着

楼主:
变频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但仍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变频,谢谢

网友C:
不错啊,学习了,今后不会被骗了啊

网友D(2009-11-26):
呵呵 ,学习啦,刚刚好想要买空调,这个可能会用到的

网友E:
学习了,长知识,以后用得着谢谢了!!!!!!!

网友F:
其实现在的家用变频空调还没做到真正的省钱,它是节能是肯定的。但同样功率的空调基本上变频的就比普通的贵上1K左右。真正到热的时候变频还不是满载运行。所以功率不大的话是省不了多少电大一匹的变频要省1K 大概需要10多年
  家用变频空调还有待改进价钱降低了那还是真正的节能

网友F: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