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因为软启通常是一拖多,在软启后,电机就转为工频
但是许多场所用户要求电机采用软起软停,
这样软停就出现较大的难度。
只有在软启输出端电源频率、相位相同时与电机相连,
可以视为同电源,
不会影响到晶闸管工作
才可以实现软停
关键是怎么样才能实现以上的条件呢?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软停?真的不太理解这个词汇,停车可以分为:斜坡制动停车、快速制动停车、自由停车三个类型。软停是什么物理意义呢?不解。

网友A:
哦,有点明白了,这里的软停,指的是工频控制的电机停车要软停。

呵呵,很好办。工频控制的电机连接电网的开关采用无触点的电子开关就可以实现软停了。因为电子开关的关断是采用过零关断。自然电机可实现自由停车。

楼主:
现在的软起动器模块具备软停的功能
不需外加无触点的电子开关
本来软启就是一拖多
如果一个电机前面加一个电子开关
预算上不允许,
还跟软启的功能重复
我前面表达的不清楚
我想表达的是
怎么把工频运行的电机由工频转到软启上
然后由软启实现软停的功能
这里的难度是工频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切换到软启
会由于电压差的冲击,对晶闸管造成影响
就是说问题在于怎么实现这个由工频到软起动器的切换上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B:
软起动器的目前多是采用晶闸管吗,晶闸管一般不会炸开的,是吗

网友B:
谁能告诉我,一般可控硅都是AKG三个引线,怎么软起动器理的可控硅就2个引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