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25):
我这里坏了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它是通过profibus总线与S7-300通讯的,由S7-300设定频率,现在想更换变频但已经停产,只好更换为M440。
请教各位,原来的程序要改更吗?如果要改动,要更改哪些内容呢?还有变频要设置哪些参数?谢谢了

网友A:
你原先用的是什么变频器,是西门子的吗?若是西门子的就可以不用改程序的东西。因为它们用的控制字是一样的。

网友B:
1.电机的基本参数
2.频率给定方式,DP地址。
具体见手册

网友C:
应该只要用BOP面板设置一下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