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指令疑问

楼主(2009-10-25):
请高手回答 PLC编程中 | | 与|↑| 的区别, 最好能举出例子

网友A:
上升沿 只给一个脉冲

网友B:
上升沿,在一个中期内,只接收一次触发信号,| |在整个导通期间,一直有效。

网友C:
一个是一直接通,另一个是一个周期内接通

网友D:
如FX2N:
LD X1、OUT Y1,则Y1随X1的通断而通断;
LDP X1、OUT Y2,则Y2在X1接通期间,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又如:
LD X1、INC D1,则X1接通期间,在每个扫描周期,D1的内容均加1;
LDP X1、INC D2,则X1接通一次,D2的内容加1。

机床电气维修书:《高速走丝 电火花线切割机 电气原理与维修》

网友E:
呵呵;要好好的看一下手册;

网友F:
查一下相关的手册,上面的例子

网友G:
要理解PLC的工作方式,扫描执行,再看这指令的解释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