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各位老师好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把td400c文本显示器中的数据传送到s7-200plc中的计数器跟计时器中  很急希望懂的大侠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MP377中是用输入域实现的。

网友B:
楼主的概念不对,TD400C和原来的TD200是一样的,本身没有存储任何的程序,所有的程序文本都是存储的200的PLC中的,所以它修改了界面上的数据时就是对应V内存被修改了,直接可以被计数器和计时器使用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TD400C和TD200可以混用的。

而MP377就不行了,在新的设备上使用需要下载相应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