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在调试机器的时候,用输出电流控制施耐德变频器的频率时,不管如何调整输出电流,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总显示50HZ。
后来,我用欧姆龙变频器试了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变频器的频率会根据输出电流的大小进行变换。
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属于使用的问题,施耐德的变频器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要么是信号有问题,要么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是不是需要转换开关的硬件设置?对于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需要转换呢?反正西门子的变频器是这样的,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有一个硬件开关转换,而且软件也要设置参数。双保险。

再看看手册是怎么说的吧。往往我们习惯熟悉的操作习惯,对于陌生的操作习惯不习惯甚至不理解。所以要适应“新的环境”,所谓适者生存。^_^

网友B:
感觉你是变频器的设置没设对。

网友C:
变频器的设置不对。

网友D(2017-09-17):
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E:
查操作手册,应该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