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变频器过电压故障,常规的有以下三种原因:
1、输入电源电压过高,引起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过高而报警跳闸
2、电机发电原因,引起直流回路电压过高。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大惯量负载,在减速或停车的情况下,还有就是在有多个传动点时,某一个电机被拖动产生发电。
3、变频器故障,多发生在电源检测回路故障。
    前几天在一用户使用变频器调试过程中发生一特殊的变频器过电压现象。电机160kw,变频器355kw,电机负载很轻,用手都能转动。变频器在启动时,刚对电机励磁,变频器就报过电压故障,直流回路电压直线上升达840多伏,并立即保护。在该例中检查输入电源正常,电机未转动,根本不可能发电,难道变频器有问题?更换一台变频器,还是这种情况。我们排除了电源、变频器、负载的原因,唯一的就是电机接线。最后发现,电机的地线连接到用户电网的零线上,对于三相四线制电网来说,这种连接方法也不错,用户现在是三相五线制。不得其解,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干脆把电机地线断开实验,故障排除,变频器正常运行。
       对于这个故障的原因,难以解释!难道是用户电网问题,变频器启动后,线路感抗太大,引起电压升高,希望有朋友能够解释,并希望大家以后注意这种问题的解决。

网友A:
还是接地问题,你断开了,虽然故障没有了,但是这是不符合接线要求的。

网友B:
接地再检查一下
你再检查一下线路上其它设备是否有接地现象。以前我们碰到其它设备接地引起变频器过电压的故障。

网友C(2009-11-25):
电机的地线连接到用户电网的地线上(用户现在是三相五线制)能正常能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