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大家好,请问一下在相同的功率段下,鼓风机是不是要比引风机的速度慢啊,我的理解是鼓风机对气体作用的压力大那么速度应该小,同理引风机对气体产生的压力小,那么速度应该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呢?
请大家指教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首先,鼓风机和引风机都是风扇作为负载,他们的负载特性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转速对应电流(转矩)的关系是一致的。

其次,鼓风机的扇叶角度和引风机的扇叶角度如果一致,那其负载特性应该一致。如果进风量和出风量不一致,扇叶的角度不一致的话,就影响其负载变化。也使驱动电机的转矩电流不一致。

第三,即便他们的负载不同,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转速不同。因为交流电机的转速与运行频率是一致的(仅有滑差的存在),所以不论是负载的轻重,他们运行的频率如果一致,转速就应该差不多,区别仅仅是滑差的不同和流过电机电流的不同。

网友B:
转速肯定一样的

网友C:
没啥区别,只是工作场所不一样.

网友D:
差点被楼主误导了。
假设风扇两边的环境完全一样,那么也就无所谓你说的鼓风机和引风机了。

“鼓风机对气体作用的压力大那么速度应该小,同理引风机对气体产生的压力小,那么速度应该快。”

这句话是片面的。空气从风扇通过,入口空气流经方向散,出口则风向集中,这点刚好从“站在风扇后面没风,站在前面风大”得到印证。如果把风扇入口和出口做的足够长,那么你站在任何一边的风都应该是一样大的。
看完我上面这段话,再回过头去看看你的理解。
就类似于阳光下的凸透镜,只不过你感受的位置不太正确而已。

网友E:
转速肯定一样的,只是工作场所不一样

网友F:
鼓风机和引风机是一个进风一个出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