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各位师傅!小弟有个11KW电动机.离变压器(100KVA,LGJ35平方,带有居民照明)500M左右.以前用倒顺开关直接起动.烧坏了好几个.而且对周围居民影响很大.有时只有160V电压(还有1个7.5KW和几个小电机)现在想用按钮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控制正反转.但不知怎样采取降压起动.请各位师傅为小弟支支招.不胜感谢.!!!!!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A:
星三角降压启动即可。

楼主:
能用手柄式的那种吗.小本生意成本很重要呀

网友B:
找个电工帮你接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买个手动的Y-三角控制开关再加个到顺开关就可以。

网友D:
星三角降压启动即可

网友E:
同意6楼的

楼主:
我已经学会了.严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