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RS232应用简介

楼主(2009-10-25):
 (1)接口的信号内容 实际上rs-232-c的25条引线中有许多是很少使用的,在计算机与终端通讯中一般只使用3-9条引线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电缆长度:在通信速率低于20kb/s时,rs-232c所直接连接的最大物理距离为15m

以往,pc与智能设备通讯多借助rs232、rs485、以太网等方式,主要取决于设备的接口规范。但rs232、rs485只能代表通讯的物理介质层和链路层,如果要实现数据的双向访问,就必须自己编写通讯应用程序,但这种程序多数都不能符合iso/osi的规范,只能实现较单一的功能,适用于单一设备类型,程序不具备通用性。在rs232或rs485设备联成的设备网中,如果设备数量超过2台,就必须使用rs485做通讯介质,rs485网的设备间要想互通信息只有通过“主(master)”设备中转才能实现,这个主设备通常是pc,而这种设备网中只允许存在一个主设备,其余全部是从(slave)设备。而现场总线技术是以iso/osi模型为基础的,具有完整的软件支持系统,能够解决总线控制、冲突检测、链路维护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