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原型就是一个导向驱动装装置,装置上有一个气缸, 我用的是set指令使气缸从a点运动到b点 ,然后传感器工作,当气缸到b点,用rst

指令使气缸复位到a点,现在的急停的要求是 停在中间(就是我用set指令使气缸从a点到b点的过程中使气

缸突然停住)(用了set指令 气缸只有完成了这个动作才会停止,中间某个位置急停下来,想了半天了弄不出来,还请各位高手帮帮

忙啊,最好是不加任何装置,) 这是一条生产线上 分拣单元 的问题

,再次拜谢各位

网友A:
如果要在中间位置停下来,还要加一组,感应开关,程序也有改动

网友B:
问题是你外围的原件能控制的了吗?不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PLC编程很简单,但不知道你外围的设备是怎么样,有几个电磁阀?

网友C:
气缸是不可能停在中间的。你要它停在中间两侧的气压要相等。这是很能难的。用电机加齿条吧。

网友D:
用气缸来控制位置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呢,不过我倒同意华东海先生的说法

网友E:
要是三位四通阀是不是可以停在中间啊?

网友F:
如楼上几位所说,首先要确定,所用气缸 能够在中间任意位置停止(正确控制情况下);
如果只有一个电磁铁,通电前进、断电后退,则不能在中间位置停住,而会后退。
弄清动作原理后,控制不难。

网友G:
首先用急停不确切,用暂停比较好
气缸必须用2阀的,如果是到中间某位置自动停,就在那个位置装个检测件,
如果是人为控制,就装个按键
程序很简单

网友H:
加个中压阀,就行了... 所谓的双控阀.

网友I:
关键还是要解决阀门的问题。我们公司的机床,使用的是油压控制,任意时间按停止,机床都能立即停止,再按执行键,继续向原方向行走。换向过程自动。
我想应该是一个道理吧。
主要还是需要控制气压系统的平衡关系。至于编程问题,肯定不会复杂的。

网友J:
楼主呀,你这个问题还是很难搞的,昨天试着搞了好半天没有搞出来呀,

网友E:
液压的停在中间应该没问题,没用过气压的不知道什么效果,不过应该一样的

网友K:
用三位四通电磁阀,阀芯机能为o型。停在中间时两电磁阀都断电,电磁阀阀芯堵住气缸两口。

网友L:
好像不难啊!但中间停的位置一定要加个检测。定位停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