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我公司有一台DCS工控机现在运行正常,C盘里面装有西门子控制软件,为了防止系统损坏想做一个备份,我用GHOST系统盘备份不能成功,当刚好进入GHOST界面时显示:An internal stack overflow has caused this session to be halted.1.change the STACKS setting in your CONFIG.sys file .and then try again.然后系统死机。用一键还原也一样,换了几个克隆盘都一样。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能用dos版的系统启动吗?
能用dos版的ghost做镜像吗?

网友B:
用dos版的ghost试一试。5.0的。

网友C:
呵呵;最好在DOS下操作;

网友D:
不太可能吧,C盘是什么格式的文件系统?如果是NTFS的要用版本高一些的GHOST。
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问题,你是在WINDOWS下备份还是在DOS下?
用英文版的GHOST,并且在DOS下,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是用的GHOST 11.0.2版本,是在GHOST系统盘安装界面的手动运行GHOST 11.0.2备份(好像是第四排)呀?

网友E:
不是讲什么内部堆栈溢出,叫你把你那个GOHST备份盘上的系统配置文件里的堆栈设置一下之类的意思吗,很可能是你那个GHOST系统存在问题。

楼主:
我是用的克隆光盘备份,用了几个都一样。我在维护局域网用户家的电脑从来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是工控机C 盘有问题吗?但系统运行正常呀?因为我们就是怕系统出问题影响生产才做备份的。

网友F:
应该没问题呀,是不是电脑有问题呀

网友G:
实在不行的话,用SYMANTEC的备份还原系统备份一下
GHOST是完全可以备份的
如果你的是WINDOWS NT系统直接把系统还原开了就可以了,
如果是WIN 2000的系统手动设置还原点也可以

楼主:
电脑有啥问题呀,我因为不太懂西门子编程,不敢格式化硬盘,现在如何是好。

网友H(2010-01-30):
1、如果是备份组态,软件上应该有相应功能;
  2、如果是备份整个硬盘:
       a、注意GHOST的版本问题;
       b、如果是想做紧急备用盘,最好注意备用盘的参数应该跟原盘一致;
       c、如果引导光盘不不能引导,支持USB借口的话,可以尝试用下U盘引导备份。
强烈建议使用备用硬盘,以免资料的丢失。

网友I(2011-06-23):
首先,你要分清楚你是光GHOST的C:还是所有盘都GHOS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