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内三角与外三角启动这热继值一般怎么设置合适还有内三角与外三角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等待着答案。
不过我不是很明白这个内三角和外三角的含义。

网友B:
你好,
  内三角就是将热保护器放在△内部,整定值为额定的0.58倍。
  外三角,就按额定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内三角就是将热保护器放在△内部,整定值为额定的0.58倍。
   外三角,就按额定选。
看不懂,能俱体写个案例吗

网友B:
你好:
   内角,外角一般用在星角启动电机中。
   内角就是热继电器在角内,电流值为电机额定的0.58, 节省成本。
   外角就是在电机总回路上接,电流满负荷。

网友D:
我传一个看看。更正:应该是角启动过程接入。

网友E:
原来如此,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