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输出出现故障了

楼主(2009-10-25):
我介绍一下电路:UPS的输出220VAC经过一个2相空开给一个DC24V的电源模块供电。我今天检修在紧固DC24V的电源模块火线L端得接线时出现了问题,UPS的输出电源没有了,24伏电源模块没电了,这样西门子S7-400的各种模块及控制柜内的各种显示都没有了。我维护的设备是煤矿的抽风机,一个抽风机房有2台风机一台运转,一台备用,都是1万V的同步电机驱动。2台控制柜分别控制2台风机,1台UPS给2个控制柜的西门子PLC提供不间断电源,这样我在检修备用机出现这种故障使正在运转的风机的控制柜内的24V电源没有了,风机停止运转了。我们煤矿的抽风机时给井下的人员提供可以呼吸的空气,风流可以使井下的瓦斯不积聚,如果风机停止运转,瓦斯积聚就有可能出现瓦斯爆炸,这个大家不陌生吧!最后我们单位的管机电的领导来了,他说我紧固线子的时候螺丝刀搭到外壳上了使UPS没有输出了,我当时争辩说如果短路接线螺丝上应该有烧痕,我把自己的螺丝刀往桌子上一放说如果短路螺丝刀上也应该有烧痕。确实当时没有短路,我只是把螺丝刀刚放在螺丝上,UPS立即报了故障。我现在很迷惑为什么UPS会出现这种故障?
最后说一句,电工真不好干。这次事故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呢。

网友A:
UPS到底是什么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到底是什么故障呢?
UPS没有电源输出了啊。

网友A:
那你检查没检查是什么原因造成没有电源输出~!

网友B:
什么问题啊

网友C:
有没碰到电阻什么的,查下报警信息

网友D:
按理说大型的UPS都设有防短路保护,检查一下输出保险管之类的保护系统。

于是要冷静、沉着,认真分析。有时候心里一急,就慌了神,本来简单的问题却搞得一塌糊涂。

网友E:
没有遇到过,帮你顶起来,好同情你呀兄弟,不过你还是找厂商问下,有可能你忽略了其它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