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的学习方法

楼主(2009-10-25):
本人从事PLC编程多年,以前主要是接触三菱和S7-200,接触S7-300不久感觉挺难上手,不知有何良策解决入门难问题,谢谢.

网友A:
先看书,再实践。从一些简单的例子程序练起。多看些别人的例子程序,久而久之,慢慢就上手了。

网友B:
买个硬件学

网友C:
Thanks
我刚学习完200的课程,准备学习一下300

网友D:
我也刚开始看,感觉跟200的区别很大,一时摸不着头脑,要有个老师教教就好啦,哈哈

网友E:
找个编程软件熟悉一下界面,在看看硬件组态练练,

网友F:
现在书店里,估计你能买到 <<深入浅出S7-300>>这本书,给自己定个读书计划吧.PLC的扫描运行机制,常用的指令等等熟记心中!

在自己家里的电脑上,安装个STEP7软件(试用版授权), 把<<深入浅出S7-300>>书中的样列,自己边敲代码,边思考为什么.然后,下载到仿真的PLC,运行起来察看效果!

平时,注意多收集项目程序.比如说,你的朋友或校友有做工控的,有做电气维护的.可以向他们拷贝各个行业的控制程序看看!当然,上论坛收集控制程序也是个好办法!

公司或单位接到控制项目,你要胆子大些,主动给经理或领导说:"我想做!"只有亲临实战,才能有切身体验.迈出第一步之后,你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每做完个项目,自己做个总结.记下该项目编程或者调试的"闪光点",保留好相关的控制描述文件!

总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G(2009-12-30):
呵呵,这个我有同感。我开始接触的就是300系列的PLC。

搞得我晕头转向。你要把以前学的PLC使用方法放掉。

300系列的数据块和其他的PLC不同。首先弄清楚这个,然后再将模入使用方法理清就成了。

那些功能模块以后再学也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