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新买一太阳能热水器(自带有一控制器:“海盐雨林RFC-4”输入 220v,电磁阀 dc12v,四芯温度水位传感器),现有:600w单向220v水泵,800斤储水桶。

现在的连接是:根据温度水位传感器的显示,手动启动水泵给太阳能上水,直接绕过了电磁阀。

希望的连接是:当控制器自动上水,打开电磁阀的同时,自动启动水泵上水;太阳能水位到达设定时断开电磁阀和水泵;当储水桶的水位低时,断开电磁阀和水泵。

网友A:
水位高低可设置的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
1. 晚上自动关闭冷水,防止冷水进入水箱,保持水箱水温,当水位低于下限值就自动上水至上限.

2. 水温和水位采用数码管显示.

3. 高精度水温测量,温度误差±0.5℃,显示温度-55~125℃

4. 水位显示0~100%

5. 采用压力方式测量水位,传感器不接触水,使用寿命长.

6. 水箱里面水位可设,用户可自己设置水位,比如:冬天控制水箱水位在45%,这样水就会更热,系统默认水位是85%.

7. 全自动上水控制. 带有缺水提示功能.

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原理:

     白天“光控指示灯熄灭”,系统显示当前水温和水位,当水位传感器检测到水箱水位低

于设定值(40%~100%系统默认水位为80%)时,电磁阀自动打开给水箱上水,“电磁阀状态

指示灯”点亮,同时开启30分钟定时器,上水指示灯呈快闪状态,频率1秒1次,如30分钟

之后,水箱水位未达到设定值时,系统发出三声,嘀、嘀、嘀、之后就进入缺水模式,上

水指示灯呈慢闪状态,频率2秒1次,电磁阀10分钟开关一次,直到水位等于设定值,相关

的指示灯才熄灭。

    傍晚“光控指示灯点亮”系统自动关闭上水电磁阀,避免冷水加入水箱,当水位传感器检测到水箱水位低于10%(系统默认水位)时,电磁阀自动打开给水箱上水,“电磁阀状态指示灯”点亮,同时开启30分钟定时器,上水指示灯呈快闪状态,频率1秒1次,如30分钟之后,水箱水位未达到设定值时,系统发出三声,嘀、嘀、嘀、之后就进入缺水模式,上水指示灯呈慢闪状态,频率2秒1次,电磁阀10分钟开关一次,直到水箱水位等于设定就值,退出缺水模式,相关的指示灯熄灭。

网友B:
因该是厂商帮组连接的

网友C(2009-12-20):
QQ852293819进去看看,有详细介绍

网友D:
应当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