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各位师傅帮帮忙,做一下下面的题,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电工技术基础》试题
一、多项选择题
1、电路分桥的方法主要有(          )
A、欧姆定律 B、支路电流法 C、叠加定理 D、戴维南定理
2、在RLC串联电路中,下列公式有哪几个是正确的(         )
A、u=uR+uL+uC B、u=Ri+XLi+Xci C、U=UR+UL+UC D、U= UR + UL+UC
3、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直接起动控制有(          )
A、点动控制 B、连续运转控制 C、时间控制 D、速度控制
4、触电方式主要有(        )
A、四相触电 B、三相触 C、两相触电 D、单相触电
二、填空题
1、电流通过的路径叫做         。一个完整的        是由电源、负载、中间环节三部分按一定方式组成的。
2、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周期性变化的电压和电流统称为               ,或称为                。
3、数学表达式:uc(O+)=uc(O–),iL(O+)=iL(O–)表达的是        定律。
4、磁路的主要物理量包括:               、磁通、磁导率和                。
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结构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一是固定不动的部分,称为          ;二是旋转部分,称为          。
6、所谓              ,是指当电源停电时,使电动机从电源上切除,以防止电源恢复供电时主动机自行起动。
7、                供电系统是将原有的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分为两根敷设,其中一根为工作零线,另一根为保安零线。
三、计算题
1、如图所示的电路可供测量电源的电动势US和内阻RO。若开关S打开时电压表的读数为6V,开关S闭合时电压表的读数为5.8V,负载电阻R=10Ω,试求电源的电动势US和内阻R0(电压表的内阻可视为无限大)。
2、三相负载Z=(6+j8)Ω,电源线电压为380V,试分别求星形联结和三角形联结时三相电路的总功率。
3、有一台他励电动机,已知额定电压为110V,额定电流为81.6A,电枢电阻为0.12Ω,试求:
(1)如果直接起动,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几倍?
(2)若要将起动电流限制为额定电流的2倍,应选多大的起动电阻?
四、简答题
1、试用磁路欧姆定律简要说明磁场强度仅与磁动势和磁路的长度有关,而与磁介质无关。
2、什么是变压器的外特性?负载性质对外特性有何影响?
3、三相异步电动机既然有最大转矩Tm,为什么不在Tm或接近Tm处运行?
4、一些金属外壳的家用电器(如电冰箱、洗衣机等)使用三极插头和插座,而一些非金属外壳的家用电器则使用两极插头和插座,试说明其原因。
五、作图题
1、荧光灯电源电压为220V,频率为50HZ,灯管相当于300 的电阻,与灯管串联的镇流器在忽略电阻的情况下相当于500 电感,试求灯管两端的电压和工作电流,并画出相量图。
2、如图所示电路原已稳定,R1=R2=40 ,C=50µF,Is=2A,t=0时开关S闭合,试求换路后的uc、ic,并作出它们的变化曲线。
3、试画出异步电动机既能正转连续运行,又能正、反转点动的控制电路。

第三题,第五题的图:在附件

网友A:
自己查资料吧,可能没有人去花这个时间。

网友B:
我晕,你这不就是叫大家帮你做,自己做吧,没时间

网友C:
哈哈,要好好学习呀,朋友

网友D:
还别说,真有几题不会做

网友E:
电工基础自己做吧

网友F:
LZ这些纯理论的问题应该去问老师比较好,要想把这些题做完还真有些难。虽然我也算是个不那么称职的工程师,但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试题还是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