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9-10-26):
各位师傅,请帮帮忙,用几分钟帮我答几个题。。谢
最后一道编程题的图在附件里。。

《数控技术及应用》试题
一、填空题
1、根据伺服系统反馈信息的不同,机床数控系统可分为                    、                   和半闭环控制系统。
2、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方法主要有               和              两类。
3、提高数控计算机系统软件可靠性的措施是:软件正确性的保证、                、              和关键信息的保护和恢复。
4、目前,CNC系统中应用的插补算法主要有两种,即                       和                      。
5、机床上常用的导轨,按其接触面间的摩擦性质的不同,可分为:                、              和和                      三大类。
6、           是测量直线位移的一种数字式传感器,加工工艺比较简单,需要时还可将原来的         抹去,重新录制。
7、所谓                ,就是把步进电动机的一步再分得细小一些。
8、机床的                  是指其主要运动部件沿某一坐标轴方向,向预定的目标位置运动时所达到的位置的精度。
二、选择题
1、现代数控机床及其数控系统,主要有(        )几方面的发展。
A、高速化和高精度化   B、CNC系统的智能化   C、具有更高的通信功能   D、数控系统的开放化
2、CNC系统的核心是(          )
  A、程序输入装置            B、程序输出装置             C、数控计算机      D、机床控制装置
3、数控机床的主要工艺特点有(            )
  A、自动化程度高、柔性好    B、加工精度高、质量稳定     C、生产效率高      D、抗震性强
4、数字位置测量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有(             )
  A、精度                    B、分辨率                   C、跟踪速度        D、抗干扰能力
5、通常情况下,机床主运动的动力源大约为(       )
  A、5KW                    B、10KW                     C、20KW           D、30KW
6、数控机床主轴电动机应具备的性能有(           )
  A、电动机功率应大于10KW                B、电动机过载能力强
  C、在继续负载下电动机转速波动要小       D、加速、减速时间短
7、数控机床精度的主要检验项目有(          )
  A、几何精度          B、检测精度        C、定位精度            D、工作精度
8、FANUC 15系统的主要功能有(         )
  A、CNC功能                             B、可编程逻辑控制(PLC)功能
  C、加工程序存储功能                     D、数据输出/输入设备控制功能
三、简答题
1、简述数控技术所具有的特点。                   2、简述数据机床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
3、在使用光栅式测量装置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4、简述直流PWM调速的的基本原理。
四、计算题
步进电动机转子有80齿,采用五相五拍驱动方式,丝杠导程为2mm,工作台的速度为0.36m/min,求:
(1)步距角        (2)脉冲当量         (3)步进电动机的最高工作频率
五、编程题
有一台经济型NC铣床上铣削右图所示的工件周边。NC铣床的主运动及辅助运动由手动控制;具有刀具偏置功能,其代码如下:
G45   仅按设定量延伸刀具行程;
G46   仅按设定量缩短刀具行程
G47   按两倍设定量延伸刀具行程
G48   按两倍设定量缩短刀具行程
铣刀直径为20mm,偏置量+10.0,用D01代码指定;进给缩短选用F120,采用增量尺寸编程,圆弧程序用终点和圆心表示。试编制加工程序单。

网友A(2009-12-19):
你这是考证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