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的问题

楼主(2009-10-26):
请教大家,配电柜或配电箱到底是怎样进行配电的?是将进线电压分为220v/380各个等级,还是将功率进行分配?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A:
感觉你没太说明白你的本意

网友B:
配电就是分配电源 啊,按照你的要求去分配~!

楼主:
怎么样分配电源呢?配电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C:
尽量做到各线的电压都相等,或者叫悬殊不大,尽量做到平均分配就可以了

网友D:
配电柜或配电箱只是将一些电器安装在里边,通过设计电路,可以实现一定功能

网友E:
简单地说就是将一路电源分配成多路以供给相应电器供电。各路中应具有一定的保护功用如短路保护,过过流保护等。

网友F:
按需要分配吧,应该也可以说是控制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配电柜或配电箱只是将一些电器安装在里边,通过设计电路,可以实现一定功能
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