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为什么很多电机都通过“电流接触器”来控制呢?
刚才查了一下,感觉“电流接触器”和“继电器”也没有本质区别嘛!
是不是可以把电流接触器理解成“一种专门控制电机的继电器”呢?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容量比较小,不适宜控制大电流的负载,主要是小电流控制,
接触器触点容量较大,适合负载大电流的电器

网友B:
继电器的触点额定电流为5A.

网友C:
顶楼的说得有道理1

网友D:
接触器用于主电路,其主触头可以通断大电流,有从小到大的各种电流等级(规格)供选择。
继电器用于控制回路,其触点通过的电流较小,不同型号、可能其允许的电流有区别;
当主电路的电流较小时,也可能用继电器代替接触器使用。

机床电气 维修书:《高速走丝 电火花线切割机 电气原理与维修》

网友E:
两者基本原理差不多,使用场合有区别:这个参考楼上的回答。

网友F:
如果控制负载电流超小,就没有区别了

网友G:
继电器触点容量比较小,主要是用于控制和信号回路

网友H:
继电器也称中间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回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容量比较小,不适宜控制大电流的负载,主要是小电流控制,
接触器触点容量较大,适合负载大电流的电器
说得太对了

网友F:
交流接触器,可以说是电流接触器吗,我没听说过

网友J:
接触器主要用在大电流,负载的通断电路

网友K:
刚学到这知识,觉得没错,以前都搞不清楚

网友L:
赞同5楼的看法。

网友M:
5A电流以下没有区别,以上有区别。

网友N(2012-03-03):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容量比较小,不适宜控制大电流的负载,主要是小电流控制,
接触器触点容量较大,适合负载大电流的电器

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