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三相正弦交流电接入变压器,变比为10000V/100V
如果高压侧A相断线,那么低压测A,B,C三个相电压分别为多少?
与中性点是否接地有关吗?

网友A:
自己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算出来的,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C:
A 相我觉得是没电压了,B,C相可能会有点增大

网友D:
如果是A相断线。那BC为100V,AC,和BC,为几V到十多伏不等。从理论上说AC,BC电压为零。但到变压器低压则有零线。所以有点电压。但明显很低。

网友E:
与你采用什么样的连接都是有关联的

楼主:
我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在例子中,10000V/100V变压器是做为负载
当A相断线后,负载中性点发生中性点偏移,方向与A相相反,偏移的长度为 相电压的二分之根号三倍
因此Ub,Uc的相电压变为原来二分之根号三倍,
线电压Uab不变
由于变压器中B、C相产生的磁通可能会对A相产生电磁感应,所以A相电压可能不为0,但这个值肯定不大

请拍砖

网友F:
我认为4楼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