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的选择

楼主(2009-10-26):
请教个位同行电表怎么选家用跟工厂用一般根据什么标准来选
电表的型号意思能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用电大小选择,表上有个基本电流和最大电流,统计出总功率后,再计算出电流,当然要适当留点余量,如果计算电流大,可考虑互感器(根据需要选择变比)。

网友B:
统计出总功率后,再计算出电流,放点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以前用过几次,现在记不清了,选择标准就是电流呀

网友D:
一般100A以下用直读电表,根据电流选择。100以上就需带互感器电表了。

网友E:
没有什么家用、工厂用之分,主要是看电流。

网友F:
除了楼上说的外,还要看是用几线制的(如三相三线啊还是三相四线啊),在一个是仪表的等级和互感器的等级选择,合理的就计量准确,另外你是要有峰谷平的还是普通的,总之你要根据您的使用要求来选择,不行就直接和厂家联系,他们会详细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