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系统是FANUC  OI--TC系统的,电源线无损坏,应该是软件的问题,请问该修改什么参数,说的具体点,应该是哪个参数,修改为多少,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的是开机后就出现EMG,悬转后还是报警,导致系统操作面板进不去

楼主:
重新换了个急停按扭还是报警请各位不吝赐教啊,我真的是急啊,

楼主:
根本原因是机床的参数被别人修改了,导致3292不能修改,3208也写不进去,这两个参数与其他机子的参数也不一样。急呀!!

楼主:
打了电话给维修人,只有SETING界面上的参数写入可以修改,其他的都不能修改,禁止写入,他听后说系统乱了,需要重新做系统,各位帮个忙,需要吗???

网友A:
是不是前人给留下的套?好好看看参数再试验

网友B:
楼主是开机就出现的问题,我不知道你那是什么机床,但是我觉得这个报警应参数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建议你首先查下各轴硬限位是否正常,若是加工中心配有自动对刀仪可以检查对刀仪中过压信号是否生效。

网友C:
对照机床说明书检查G8.4这一路信号,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D:
应该是超原始位了,我们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后来叫厂家过来修改了一下参数就好了

网友C:
如是越位,应该还有越位报警,不管是硬限位还是软限位。若像你所说,应该是软限位报警,先确定是哪个轴,然后修改1320对应的数值,先改到最大,回过参考点后再将数值该回来就行了。

网友E(2010-01-15):
io板正常不

网友F(2010-05-29):
硬限位或该路断线及急停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