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器件

楼主(2009-10-26):
星-三角启动  75KW电机 选多大的接触器。空开。线径。用什么公式计算的。

网友A:
你算算多大的电流,7A/mm2铜芯线。空开按1.5-2倍的电流来算。接触器按1.5就可以了

楼主:
我选择空开250安。接触器选cj20-250和cj20-100线径70mm2。怎么样

网友B:
cj20-100小点了吧

网友C:
空开有点大了,接触器注意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开有点大了,接触器注意位置。
接触器注意位置  怎么讲

网友E:
空开2倍,接触器cj20-160

楼主:
空开不大  。160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