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2009-10-26):
工厂现状
    福建省晋江市协盛织染有限公司、元丰(泉州)纺织有限公司是各类鞋材布、花边布、拉绒布、安绒布、服装布、窗帘布、床上用品布、沙发印花布等系列产品的专业制造厂。位于安海桥头工业区的生产厂目前有经编机31台、溢流机(染缸)4台、定型机1台及锅炉等设备。
一、 经编机
目前,经编机全部采用整流子电机,根据生产需要进行调速。由于整流子电机是通过改变转子与定子之间相位来达到调速目的,且定子与转子通过碳刷相互摩擦,电能浪费严重。其次,整流子电机的定子与转子之间存在相互摩擦的碳刷,极易磨损。维护困难,需定期更换碳刷。
二、 溢流机(染缸)
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是印染企业重要的染色设备,传动部分主要由一台30KW主泵和进布电机组成,整个生产工艺过程由进布、加热、保温和出布四部分组成。由溢流机生产工艺及流程可知,布的品种、数量、厚薄、工艺及生产的不同时段,对水泵供水所需的压力、流量均不相同。目前,流量及压力的调节是通过调整供水管道的阀门开度来实现的。由于水泵的负载特性是流量与转速成正比(Q=k×n),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N=K×n2),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P=k×n3)。而目前通过阀门来调节压力及流量,有大部分的电能浪费在阀门的阻力上,无法根据生产情况进行节能调速。
三、 定型机
热定型机是印染过程重要的后处理设备,由热油传输泵、热风风机和布匹主传动三部分组成。30KW输油泵将经锅炉加热后的热油送到定型箱内的热交换器,风机则均匀烘箱内的温度,主传动用以调节布匹定型时间和车速。由于在设备配置时,考虑不同工艺的要求,风机、油泵都配置较大,主传动采用滑差电机,电能浪费严重。
节能及可行性分析
一、 经编机
由于整流子电机固有的弊端。一方面,整流头的存在不但无形增加负载,浪费电能,也给维护带来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相位的方法来调节转速,在转速未达到额定转速时,越大的转差浪费大量的电能。所以,通过变频的方法对目前的设备进行改造,可以达到30%--50%的节能效果。经过实验,实际的节能效果也是如此。另外,改造后,原电机的整流头拆除,减轻负载的同时也省去大量的电机维护。变频器具有近似稳压的功能,能够在电网304V—456V电压范围内保持设定转速不变。极大的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变频器具有输入缺相、输出缺相、电机过载、接地、雷击等意外情况下保护电机,避免故障的进一部扩大。
以下按5.5KW经编电机、节能40%、电价0.6元/度计算,则每月节约电费如下:
5.5KW×24小时×30天×40%×0.6元/度=950.4元/月
   由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将所有的30台经编机都进行改造,则一年可以节约电费开支30万元以上。
二、 溢流机(染缸)
由于水泵所需能耗与供水量成3次方的关系,与压力成2次方关系。所以,染缸的水泵如进行变频改造,平均按80%的供水量及压力,则至少可以达到40%以上的节能效果。实际上,一般可以达到45%以上。另外,改造后,压力、流量的精度极大提高,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减轻电机的负担,提高电机及设备的寿命,减小对机械设备及电网的冲击。下面我们以30KW电机、节能40%、电价0.6元/度计算其节能情况:
30KW×24小时×30天×40%×0.6元/度=5184元/月
如4台染缸均进行改造,则一年可以节约18万元左右。
三、 定型机
定型机分油泵、风机、主传动三部分
(一)、输油油泵
由于输油泵的作用是将锅炉加热后的油送入烘箱内的热交换器,回油继续通过锅炉加热,形成油路循环系统。但是,不同的生产工艺对油温及压力要求不同,如能通过检测回油温度来自动控制油泵的转速,根据不同工艺调节合适的进出油温差,则可以达到显著的节能效果。一般可以达到35%以上的节能。
我们来计算油泵的节能效果:P=30KW、节能35%、电价0.6元/度,则:
30KW×24小时×30天×35%×0.6元/度=4536元/月
   (二)、循环风机
风机和油泵一样,在设计时均以最大负荷情况来选型。而实际生产状况则大多数运行在非满负荷状态。通过变频改造,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及时调整风机转速以达到节能目的。因风机、水泵的负载特性为减转距负载,所以在转速调整过程中,其所消耗电能在大幅度的下降。最少可以和水泵一样,达到35%以上的节电率。
我们按油泵的计算方法计算如下:P=5.5KW、节电35%、电价0.6元/度,共14台,则:
  5.5KW×24小时×30天×35%×0.6元/度×14台=11642.4元/月
(三)、主传动电机
目前,布匹主传动电机采用滑差调速方式。滑差调速一方面严重浪费电能,(如运行在700r—900r/min转速时,有近47%的电能浪费在滑差头上,通过转差以热能的形式白白浪费,再加上滑差头固有的5—8%能耗,则至少有超过50%以上的能量浪费)。另一方面,滑差电机的调速性能也远不如变频调速,极易受到电网波动及负载变化的影响,影响产品质量的提高。对电网冲击也较大。而变频调速能实现电机的平滑启动,无极、精确调速,对电网无冲击,能大幅度节能,提高产品质量。
主传动电机的节能分析如下:P=18.5KW、节能42%、电价0.6元/度,则:
   18.5KW×24小时×30天×0.6元/度×42%=3356.64元/月

网友A:
支持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