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的

楼主(2009-10-26):
75KW电机 。我选择空开DZ10-250A.接触器CJ20-250两台。CJ20-100一台。线径70MM2.请师傅指点

网友A:
线径铜线50平方足够。

网友B:
加个软起就行了

网友C:
线径不用70的,50就可以了

网友D:
条件应该满足了

网友E:
最好加上热继电器,跟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再加个电流--时间转换继电器和电机保护器。

网友G:
你选择的器件余量够大的呀,就是星角起动,没有其它要求吗

楼主:
考试完了  我选的有些大  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