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请问S5的程序可以转换成S7吗 ,对S5里面的PB块在S7里如何处理呢,是否需要在S7里添加SFB,SFC等块呢?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通过Step7内置的S5转换S7的程序,可以进行转换,但是转换的结果大约只有70%正确~

剩余的30%需要自行修正,S5的标准块可以在Step7中的S5-》S7转换库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