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和CP1H通讯

楼主(2009-10-26):
今天用USB线和CP1H通讯,就是一头是电脑端得USB一头是CP1H上的小的USB通讯口,不知道为什么通讯不了,个人估计可能是没有装驱动,谁有驱动吗?还有需要什么设置吗》急切盼回!

网友A:
看下端口设置

网友B:
呵呵;软件内有驱动;
还要通讯设置选USB;

网友C:
应该插上电脑自动安装。

网友D:
cp1h的不是自动安装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在OMRON官网上下载的驱动,现在好了!

网友E: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好,教教我吗

楼主:
regard
方法如下:官网下载驱动,随便在哪个盘解压放着,通讯线连接好,会出现设备识别,点击手动安装驱动,里面有一个指定驱动位置,将驱动找到并选择,接着安装,驱动就会装好,安装完成后,打开编程软件V7.3以上版本,设别类型CP1H,网络连接选择USB,连接,就会成功了···

网友E:
我有ONE软件,里面是否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