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开始时用调试软件自动运行,软件中刚性从1到10都试过了,可调试过后用手还是很容易就能搬动转盘,太用力的话还会造成马达快速左右摆动,吓死人了,只能赶快关电了。   后来手动把 PR20惯量比 调高和PR10第1位置环增益调高  ,转盘的出力明显好转 。

但马达的噪音确很难消除,就是那种高频的声音,伺服上电后没碰转盘马达是不会有噪声的,但用手指头轻轻的碰一下转盘马达立即发出噪声,马达运转过程中也有这种噪声。

我首先把 第1陷波频率和第2陷波频率调成1400     两者的 陷波宽度也调大了,但上述的噪声现象并没变化。

最后把 PR13 第1速度检测滤波器 增大到最高值5 ,马达静止时用手推动转盘马达不会产生噪声了,但是发脉冲让转盘运行,马达还是会有噪声。

这些问题我搞了一天,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马达运行时有噪音,如何消除?

由于使用手册的参数说明部分太简单,一般就一两句话概括,新手很难理解。

----------------请高手指点,一般用调试软件自动运行还是调不好的话,这些比如 位置增益 速度增益  滤波常数 陷波频率 等等关键参数该从哪一个调起?

网友A:
马达带转盘?加减速机没有,没加估计你的电机转矩不够

网友B:
我上次用安川的伺服时也有过类似的电磁啸叫,我用的是750W电机+1比5减速机,啸叫声频率很高,听一个早上就感觉头大的受不了了。后来用安川自带的软件进行了好几次增益的自动调整后,啸叫声就消失了。我感觉还是需要在增益调整上多下功夫,松下的软件应该也有类似功能,前几天松下给的新型伺服系统的宣传单上,写的新系统的附带软件添加了好多实用的新功能,我觉得应该对此类问题有很大帮助,不行就问松下,他们应该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C:
最 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 加个减速机  250360848

网友D:
伺服以运行平稳著称,出现噪音,会是什么情况哦?负载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E:
楼主先空开试一下,看有没有声音,如没有,可以是机械的问题,或是选型小了。

网友F:
看你的输出转速要求,如果不是很高,可以考虑加一个号的减速机来加大扭矩。

网友E(2009-12-16):
如果要手动调参数的话,先要把转动惯量找出来,再手动试机,这样比较好一点。

网友G:
"可调试过后用手还是很容易就能搬动转盘,太用力的话还会造成马达快速左右摆动,吓死人了,只能赶快关电了。"

这个可能是惯量设置过大

另外运行时是否平稳?如果不平稳+有噪音
有可能是驱动器缺相或者参数设定不当所致.

网友H(2010-04-08):
怎么没有最终的反馈啊 希望楼主问完问题后 如果后来解决了 把结果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