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技术答疑系列大全之九

楼主(2009-10-27):
施耐德电气技术答疑系列大全之九
181,问:多级c45,c120等断路器的挂锁辅件如何选配?
每台断路器,无论是1p,2p,3p,4p只需选配一只挂锁辅件来实现对断路器在合闸或分闸位置的锁定。对于2p,3p,4p多级断路器而言,只需将挂锁辅件装于其中任意一极的手柄处即可,因为多级断路器手柄是一根联动杆,所以各极都会被锁定。
182,问:c32h-dc直流断路器若正负极接反会出现什么后果?
dc直流断路器若正负极接反后,断路器过载保护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短路保护时,磁保护线圈就可能会动作不成,从而会烧坏开关。
183,问:多芯导线接入c65开关时需要镗锡吗?为什么?
不需要。原因如下:
1 多芯线镗锡会使导线变硬,变圆,而且不均匀,接入后接触面小,不如导线平排接触面大。
2 锡的导电性不如铜好,使得接线端子处长期发热,不易于开关的使用。
184,问:dpn n断路器与dpn-k2相比有什么特点?
dpn n是对dpn-k2的规格补充。dpn-k2的最大规格为20a,dpn n有25a、32a、40a规格。可以说dpn n就是25a、32a、40a的dpn-k2。其外形尺寸和所配附件均与dpn-k2相同。
185,问:multi 9有无嵌门安装的电流表和电压表?
有嵌门安装的电流表amp和电压表vlt,其外形尺寸为72x72mm。amp的最大量程为2000a,vlt的量程为0 500v。
186,问:接触器ct在使用过程中发热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ct内部因为有线圈,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会有发热现象,当温度小于130度时就是属于正常现象。在安装过程中应该注意不要把ct和断路器紧挨在一起并排放置,要注意ct接触器的通风散热的问题。
187,问:c65可否反向进线?
当c65断路器配带过压保护的vigi c65g附件时,不能反向进线。其它情况下,c65均可以反向进线。
188,问:tl脉冲继电器和ct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ct接触器的控制线圈有电压,接触器则吸合,失电则返回;若要持续吸合,需要利用辅助触点设计自保持回路。
189,问:c65和c45断路器相比,有哪些优越性?
见下表

190,问:ns断路器接地故障保护模块vigi me、mh、mb有何区别?
ns100~160 断路器配vigi me、mh均可,ns250只能配vigimh,ns400~630只能配vigi mb。vigi me的灵敏度(300ma)及时间延时(不大于40ms)均固定不可调,而vigi mh、mb的灵敏度分5档(0.03-0.3-1-3-10a)时间延时分4档(0-60-150-310ms)可以调整。如果灵敏度被设置为30毫安,则脱扣器瞬时脱扣动作。
在3p的断路器上联接一个4p的vigi漏电模块时,应增配一辅助连接件,产品号为29214(用于ns100-250)或32457(用于ns400-630)。
191,问:如何选择c65微型断路器,常有人问是否有c65ad,如何正确选择d曲线的c65?
c65根据分断能力分为n(6ka)型、h(10ka)型,根据负载性质分为c、d两种动作曲线。因此我们现在有4 种c65,其中d曲线的c65有两种,因此不能象c45ad似的再叫c65ad了。由于鼠笼式电机启动电流为6-9倍,20ms时出现的尖峰电流又是启动电流的2倍,而c65系列中 d曲线的断路器的短路保护的动作值也是20ms,动作倍数是10-14倍,为了保证可靠工作,我们建议选择断路器时应使断路器能够有效地躲过电动机的尖峰电流。
192,问:国家要求ccc认证后,我公司是否还有10ma、100ma的rccb?
有。额定电流为25a的有10ma、30ma,额定电流为40a、63a的有30ma 、100ma。
193,问:如果系统中使用了 multi 9系列的电子式漏电保护附件能否直接用摇表测绝缘?
不能。gb16917.1-1997中的9.7.2(b)中是这样要求的。“测绝缘电阻时,rcbo处于闭和位置,依次对每极与连接在一起的其它极之间的绝缘电阻时,连接在电流回路之间的电子元件,试验时应断开。”也就是说如果想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一定要先把漏电附件中的电子线路板卸下来,否则就会把漏电附件烧坏了。
194,问:1p+n的漏电附件如何联结?
1p+n的漏电附件有一根长长的白线,安装时应把这根线连到中性线(零线)母排上,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有若干个带漏电的断路器并排放在一起时,出线部分的零线千万不要并接在一起,否则会误跳闸。
195,问:multi 9系列产品中是否有3p的带过压保护的产品?
没有。只有1p+n和2p的,过压保护是280v。3p、4p都没有过压保护。
196,问:c45的mx+of如何接线?其动作的最小功耗是多少?
mx +of有4个接线端子,“c2”接交流电源的相线(或直流电源的正极),“c1”通过外部控制触点接交流电源的n线(或直流电源的负极);有源触点“c2 -12”、“c2-14”分别在断路器“断开”和“闭合”时接通,不用这二个触点时,可将12、14端子空置不接。若“14-c1”两端接电源,将烧毁 mx线圈。
其最小动作功耗为ac50va或dc50w。若不满足此功耗要求,mx的动作将不能保证。
197,问:int负荷开关能否加分励线圈和辅助触点?
不可以.因负荷开关无保护功能,本身无执行机构,故不能加分励线圈和辅助触点.
198,问:vigi c65 3p/4p的产品如何在使用前用220v电压做测试?
可参照样本上的原理图,接入220v电压后,按动测试扭去测试即可。例如vigic65 ele 3p的接入2、4端子,vigic65 ele 4p的接入4、6端子;vigic65 elm 3p的接入4、6端子,vigic65 elm 4p的接入4、6端子。
199,问:c65 multi 9 系列断路器,是否有温升标准?
c65 multi9 系列断路器符合iec 60898标准,标准规定,断路器接线端子的允许温升可比环境温度高60度,外部金属部件允许温升可比环境温度高25度,其他部件(如外壳)允许温升可比环境温度高60度.
200,问:ct接触器有无二次辅助触点?
ct辅助触点型号为acto+f,含一常开和一常闭触点,产品号为15914,插接在接触器的右侧,只能插接一块。宽度为一个模数(9mm)。
201,问:ns带直流电操的开关不能正常工作,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首次使用,首先要检查正负极是否接反了,其次要看一看线路是否过长,要测量一下末端电压是否满足要求。如果是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那就要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复位了。
202,问:梳形母排是否可以用于4p的断路器+漏电模块的连接?
可以。4p的断路器加漏电模块共占7个模数,这样可以使用4p的梳形母排,于是需要空出1个模数后,才能接另外的断路器。
203,问:multi 9微型断路器可否远方遥控?
c65和c120断路器有一种远程控制附件tm,其功能与ns断路器的电动机构类似。
接受持续保持的控制命令实现远方分合闸。
与sd报警接点配合使用,可以实现故障后闭锁功能。
tm上的远程控制功能可以通过其选择开关取消。
tm与of、sd配合使用,可完成两台开关的电气联锁与自动转换。
204,问:multi 9断路器的的电气附件有几种?
有2种mx、mn、of、sd电气附件。
c45、nc100和c32h-dc通用一种,c65、c120、dpnk2和dpn n通用另一种。
205,问:c32h接线时是否有正负极的要求?
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接线,否则断路器会被烧坏。
206,问:c65断路器的侧面起固定连接作用的钉,为什么有铜的,有塑料的?
答:我们在逐渐把铜的改成塑料的,因为经过试验证明塑料的比金属的抗拉强度大,并且以前一次只能打一个孔,现在一次可以打两个孔。
207,问:dpnk2的外形尺寸是否与c65配套?它可装配什么电气附件
dpnk2的外形安装尺寸与c65配套,其所配电气附件为c65的of/sd/mx/mn/vigi等。
208,问:2005年5月推出全新的dpn系列产品有何特点,有哪些产品?
全新的dpn系列产品采用最新技术,分断能力更高,系列更全,附件更完整,接线更灵活,控制功能更强大。
包括dpna (分断能力:4.5ka);dpnn(分断能力:6ka); dpnh(分断能力:10ka)。
可拼装漏电附件型号为:vigi dpn ele(g)/ vigi dpn elm。
漏电保护断路器:dpna vigi
额定电流最大至40a。只有c型脱扣曲线。
所配附件,例如:mx、mx+of、mn、mv、of、sd、of+sd/of、间隔件、挂锁附件等均与c65断路器的附件通用。
209,问:multi 9有无10ma的漏电开关?
id为10ma的漏电开关,只有漏电保护(10毫安),无过载和短路保护。
210,问:c65断路器的远程控制附件tm,前面板蓝色选择开关的作用?
蓝色选择开关为tm的手、自动选择开关。选择手动操作时,可用操作手柄对mcb进行分合闸控制,此时自动断开电动控制回路。为确保断路器处于分断位置,闭锁电动合闸操作,防止他人误操作,可用7mm直径的挂锁锁住远程控制功能,仅可手动操作断路器。选择自动操作时,在 a1和a2端子施加ac 220v 电压。a1、a2通电合闸,断电分闸。
211,问:dpn n vigi与dpn vigi相比有什么特点?
见下表

dpn vigi
dpn n vigi
漏电保护种类
电子式
电磁式
最大规格至
20a
40a
高、深尺寸
与c45相同
与c65相同
212,问:测试绝缘监测模块有什么注意事项?
测试时应该把各相都加上正常电压,与此同时,当按下测试按钮时一定要持续10几秒以上,才能观察sdv端子是否能转变状态。
213,问:电涌保护器spd系列05年推出了哪些新产品?
(1)新增prd100r 2p、4p,uc=440v。
(2)推出雷公系列st固定式电涌保护器。
3p+n中有了带远程指示的产品;
uc提高到340v、440v;
故障报警指示为电子式:红灯标明内部已损坏,需要更换;绿色表示正常。 原st产品为机械指示窗口。
(3)全新的prf1产品:
电压保护水平up降低到0.9和1.5kv, 无需加装解耦器;
prf1 n/pe 1p 50、100;
combi prf1组合式(已将前端保护断路器组合到电涌保护器中)。
214,问:电涌保护器新st系列1p g型产品可用于什么场合?
g型产品是n-pe产品,用于零线的保护。
可与3个1p的产品连接使用组成一个3p+n的产品。也可以用于做建筑物的等电位连接
215,问:电涌保护器配合的基本原则?
1.进线端的电涌保护器与被保护设备之间的距离小于15米。
2.电涌保护器之间的最短距离:10米。
3.50厘米原则没有变化。
217,问:multi9的浪涌限制器有几种?
浪涌限制器用于保护配电终端的民用家电及电子控制设备,将由于电网操作和雷电引起的浪涌电流泄入大地中。根据短路耐受电流分为三种:
原ltd现改为std:短时耐受涌流为10ka(8/20us)(原为6.5ka)。
1p、1p+n、3p、3p+n的产品号分别为16600、16601、
16602、16603。
原ltm现改为stm:短时耐受涌流为40ka(8/20us)。1p、1p+n、3p、3p+n
的产品号分别为16604、16605、16606、16607。
未编制型号的新产品:短时耐受涌流为65ka(8/20us)。1p、1p+n、3p、3p+n
的产品号分别为16608、16609、16610、16611。
218,问:电涌保护器在在配电回路中起什么作用?其动作原理是什么?
电涌保护器限制电网中的大气过电压(闪电雷击)不超过各种设备及配电装置能够承受的冲击耐压。
电涌器的实质为半导体压敏电阻器件,电阻大小依赖于电涌器的端电压。
当端电压小于保护器的触发电压up时,保护器的电阻很高(大于1兆欧),只有很小的漏电流(小于1毫安)流过;当端电压(如大气过电压)达到其触发电压up时电阻突然减小到只有几欧姆,使很大的涌流通过,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得过电压突降之后又变成高阻性。
电涌器正常漏电流很小,但漏电流会随雷击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219,问:施耐德电涌保护器分为哪几大类产品?
有prd可更换式、st固定式、prf1、pri通讯型四类。
可更换式prd65r/40r、prd40/15/8,其中65、40、15、8是其最大放电电流imax(ka),“r”型电涌器带有远程指示触点发出“可更换部分需要更换”的信息。prd的特点是保护模块能够被迅速更换。
固定式分为sth、stm、std,它们的最大放电电流imax(ka)分别是65、40、10。
符合i类实验prf1,imax=60ka(10/350微秒)。
pri型电涌保护器专用于保护数字电话网络中的敏感设备、自动化系统(工作电压12至48v)和计算机数据网络(工作电压为6v)。
220,问:in、imax、un、us.max、up、uc、uchoe的含义是什么?
in为额定放电电流,这是未损坏时电涌器可以通过20次(8/20微秒)的电流值。
imax为最大放电电流,电涌器只能通过1次(8/20微秒)的电流值。imax大于in。
un为低压配电网络的额定工作电压。
us.max为低压配电网络的的最高运行电压。
up表示电涌器的电压保护水平等级(2.5-2-1.8-1.5-1.2-1kv),它与in相对应。当up施加于电涌器时,电涌器动作使很大的涌流in迅速通过之后又恢复正常,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uc为最大持续运行电压,能加在电涌器两端不会引起电涌器特性变化和击活保护元件的最大电压。
uchoe为电气设备的冲击耐受电压。根据iec60364-4规定,3相电网电压为230v/440v电气设备的冲击耐受电压分为4类:1.5-2.5-4-6kv.
施耐德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