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松下PLC脉冲输出控制松下伺服回零点,一直报错45,有没有人有示例程序,给我发一个,急,谢谢了QQ16036996,附件为我做的程序,帮检查一下错误也可

网友A:
报错只在回零的时候才出现吗?

网友B:
有代码那就可以查手册的,45是什么错误呢,手册没说明?

网友C:
伺服回零点,错误一般有几种,一种是V,有二个V,前一个V要大于后一个V。二是看有没有在DOG的位置回0。

网友D(2014-05-26):
回复 网友C:
系统寄存器输出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