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热继电器是工矿企业普遍使用的电气设备之一,一般由加热元件、控制触头和动作系统、复位机构等组成。它是依靠通过发热元件的负载电流超过允许值时,所产生的持续增大热量使动作机构动作的一种保护电器,主要用于工业电器电力拖动系统中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及对其他电气设备发热状态的控制,目的是防止电动机等设备长时间严重过载,而导致的电动机等设备绝缘老化加速、使用年限缩短、甚至烧毁的现象发生。

  热继电器常见的故障包括:拒绝动作、误动作和动作不稳定时慢时快,产生的原因及其处理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拒绝动作原因及对策

  热继电器与电动机等设备不匹配,额定技术值过大或不适合,造成热继电器拒动,采取的措施是重新选择额定技术参数。

  发现热继电器外接线螺钉虚接、虚焊,应将外接线全部检查后接好接实。

  动作电流整定值偏大时,应合理调低整定值或使用符合额定电流要求的热继电器。

  因负荷侧短路或负载电流过大,反复短时操作频率过高或机械机构故障,使热继电器不能动作,导致热元件烧断或脱焊拒动时,应使用新热继电器,或选择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年久失修,导致机械动作机构和胶木零件的磨损,积尘锈蚀或变形甚至卡住时,应修理调整,但应防止热继电器动作特性发生变化。

  热继电器导板脱出,应重新放入并校验其是否灵活。

  热继电器可调整部件,应调整至整定点位置。

  热继电器触头接触不良时,应清除触头表面尘垢或氧化物等。

  热继电器动触头杆弹性减小或消失、触头接触不良或烧坏时,应修理动触头杆或触头,必要时进行更换。

  误动作

  整定值偏小时,应合理调高整定值或使用符合额定电流要求的热继电器。

  电动机拖动时间过长时,应按电动机启动时间要求选择具有适合可返回时间级数的热继电器,或启动时将热继电器短接,启动后再解除其短接。

  操作频率过高时,应合理选用并限定操作频率。

  有强烈外部冲击振动时,应采用防振措施或选用抗冲击振动性好的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安装不合规定或热继电器周围温度与被保护设备的周围温度相差太大,应按两处温度差配置适当的热继电器。

  动作不稳定,时慢时快

  热继电器内部机构中,有可能个别零部件松动,应及时紧固零部件。

  电流波动太大或外线螺丝没有拧紧,或者热继电器调整试验时中间的冷却状态不同造成双金属片弯折。相应措施是安装稳流器,将外接线螺钉拧紧,使冷却状态保持相同,校验电流表的准确度或更换热继电器。

网友A:
感觉好多热断都不是很稳定和可靠。

网友B:
不能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容易误动作。

网友C:
一般不修,换了完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修,换了完事
速度最快

网友E:
现在确实很少用了。多数都是用空气开关

网友F:
不怎么好用,老是误动作

网友G(2009-12-25):
资料挺好,但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H:
我碰到的就是误动作,可能里面卡住了,多摁几次就好了

网友I:
坏得多了,为了省钱修修。

网友J:
有误动作

网友K:
好多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L:
我公司水泵烧坏,一查是水泵冻了,一查配电柜有热宝户,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详细一查自动受热保护,手动不受热宝控制,导致烧毁电机。配电柜不合格。

网友H:
13楼 你的水泵怎么设计的二次线路呢,正确是 自动和手动都通过二次线路启动,当然都通过热载保护了。

网友M:
对小功率电动机,热继电器使用非常普遍,效果也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H:
13楼 你的水泵怎么设计的二次线路呢,正确是 自动和手动都通过二次线路启动,当然都通过热载保护了。
热宝是接在一次线路里,他的常开触点没有串二次线路里的手动控制部分,买的控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