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3例

楼主(2009-10-27):
名称 三菱PLC 型号 FX2N-80MR-001 故障描述:
通电后无任何指示灯显示。
检修过程:
怀疑内部开关电源损坏。拆开查220VAC通路正常,保险及NTC正常。直流输出两路24V正常,没有5V电压输出。测稳压芯片8050S输入有23.4V,输出只有1V左右而且很不稳定的电压,怀疑8050S本身或相关元件坏,查8050s第5脚电容(22uf/50V)正常。不使用220VAC电源,单独给8050s加24V输入电压,输出5V又正常,怀疑8050s未坏,查遍外围也没有查到损坏元件,遂将8050s更换,通电POWER灯亮,RUN灯亮,一切正常。

名称 三菱PLC 型号 FX1N-60MR-001 故障描述:
通电后ERR灯闪烁,输入X0灯常亮。
检修过程:
根据经验,ERR灯闪烁可能系用户程序丢失导致。联机三菱PLC编程软件,发现从PLC读得的程序系乱的,只有一步且界面呈黄色。执行内部清除命令,重新传送程序后,PLC通电POWER灯亮,RUN灯亮,err灯不亮,但X0输入任然亮着。循x0线路检查,发现x0对应的光耦后级本应为5V的一点却变成了0V,仔细检查,连接此节点的PCB走线和大面积覆铜地线之间有脏污,断电用万用表测此点和地之间电阻为200欧姆以下,而其它相同输入点却有近1M欧姆电阻值。用小刻刀刮去脏污,并用洗板水清洗,复测电阻值接近1M欧姆。PLC通电一切正常。

名称 西门子PLC 型号 S7-200 cpu224
故障描述:与电脑通讯故障
检修过程:
拆开发现通讯口元件多出烧黑,甚至炸裂。此PLC的PPI通讯是通过一个75176的芯片实现的。外部的A、B差动信号经串联限流电阻,并联限压保护二极管保护,最终到达75176芯片的第6、7脚,变换后的信号由第1、4脚和主芯片沟通。此PLC是因为外部高压漏电致限流电阻和保护二极管烧坏,更换损坏的元件后,联机s7-200编程软件,使用监控功能测试CPU224两个通讯口,测试30分钟,一切正常。
详见

网友A:
S7-200 限流电阻和保护二极管烧坏,我是在一家电维修部修的,找西门子专业的维修部太贵

网友B:
很好的例子,很有价值啊。经验!

网友C:
S7-200的PORT口烧毁的比较多;

网友D:
不错学习了,我们一般换了就换一个了

网友E:
我们用的欧姆龙的,也是刚在经销伤那里调换了一台,用了1个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