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高压钠灯  或者其他路灯 怎么接线?
电压是380?

网友A:
照灯泡外包装图纸接线即可。

网友B:
这好像归市政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灯泡外包装图纸接线即可。
我没见过,只是好奇

网友C:
高压钠灯、高压汞灯、卤化金属灯一般工作电压都是220V。由灯管、触发器、整流器等组成。
接线方法触发器上有图示。也有带自整流装置的灯泡,使用方法与普通白炽灯相同。

网友D:
要装出发器及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钠灯、高压汞灯、卤化金属灯一般工作电压都是220V。由灯管、触发器、整流器等组成。
接线方法触发器上有图示。也有带自整流装置的灯泡,使用方法与普通白炽灯相同。
小区中的普通路灯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有3个亮,2个不亮

网友C:
小区里的路灯较为复杂,我们这里一般老小区装的都是汞灯和钠灯,新小区从节能考虑基本上装的都是节能灯。

网友E:
现在开始改造用LED灯泡了

网友F:
呵呵:我就是做灯的
 钠灯和金卤灯都是高气压气体放电灯。需要专门的整流器和触发器才可以工作。他采用220V交流电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高压钠灯、高压汞灯、卤化金属灯一般工作电压都是220V。由灯管、触发器、整流器等组成。
接线方法触发器上有图示。也有带自整流装置的灯泡,使用方法与普通白炽灯相同。

恩 就是这样的

网友H:
这种灯好像没有见过380V的

网友I:
我们单位安了几个,很简单的,看着图接线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高压钠灯、高压汞灯、卤化金属灯一般工作电压都是220V。由灯管、触发器、整流器等组成。
接线方法触发器上有图示。也有带自整流装置的灯泡,使用方法与普通白炽灯相同。
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没有可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就是做灯的
  钠灯和金卤灯都是高气压气体放电灯。需要专门的整流器和触发器才可以工作。他采用220V交流电供电。
整流器?变成直流?
触发器是怎么工作的?jk触发器?d触发器?